求助战神K650D 换了IO之后进系统 鲁大师一检查硬件就死机

楼主(2017-10-27):
看下独显供电  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遇到过几台这种显卡驱动都打上了      看电影 玩游戏什么  死机蓝屏的      都是供电不稳或者不够造成的

网友:
查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看看显卡供电什么的都满足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