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神人讲解下NCP81101的工作流程

楼主(2017-10-27):
今天遇到一CPU桥三合一的s1 yoga 待机0.004,按开关只上电到0.009,公共点正常 ,EC待机正常RSMRST#和按开关也是会被拉低,我查到CPU供电芯片这边
VCC    4.7V
PVCC  5V
VRMP 19v
其他的都没电

网友A:
上电到0.009????
你去查cpu供电芯片    ?????
待机  待机   待机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没有出来  s3 s4  你查个鸡毛的cpu供电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电到0.009????
你去查cpu供电芯片    ?????
待机  待机   待机

前面的都出来了啊,只是SLP3#  4#这些南桥给EC的没有,南桥又是和CPU同一个芯片里面

网友:
我只想说三个字;我听不懂   你再说一遍

网友:
VCC才4.7V,明显偏低啊,2.2电阻是否阻值变大,VCC芯片端对地阻值是否偏低?

网友:
另外时序也确实不对。SLPxx信号都没有就是不触发,怎么去查VCORE供电呢?

网友:
en,svid,你先把en搞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的都出来了啊,只是SLP3#  4#这些南桥给EC的没有,南桥又是和CPU同一个芯片里面

这就是待机        亲

网友:
这个芯片没有呢pdf很难找到准确的 工作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