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 进水腐蚀不开机

楼主(2017-10-27):
呵呵  修好了   花了两天时间
===========================================
iphone 6 进水不开机
拆机检查 发现屏幕的排线 座子都有腐蚀的 进水贴变红

夹电漏电50毫安左右 触发后定住150毫安左右  电池座BATT VCC 二极体正常  vcc main 二极体只有230多
看了好多帖子 进水容易损坏 显示触摸电源IC U1501 拆了U1501 焊盘和IC都有进水腐蚀的痕迹  二极体恢复310 也不漏电了

不漏电了 但是触发后电流依然只有50-100毫安左右 定住
一条条查不开机电压吧

除了GPU那条没有电压 不管它  其他电压都正常

查复位 在 TP2508 没有1.8v 开心 找到问题了

TP2508 电压1.8V没有 二极体为0 短路了  原理不是很懂 按照图片写的 R0206 U1700 U1501
U1501之前拆过换了新的了 U1700我也拆了 是一个封胶的IC 底部焊盘很干净 拆了后 复位信号二极体还是0 重新装回去
看了下R0206 原理图

应该是电源发出来的吧  不管了 先拆了主电源U1202 看看先  拆了果然发霉

清理焊盘 测量二极体有300多好像 安装新的IC后  再测TP2508 二极体恢复到300多正常 电压只有0.45V  这么低?

那就把R0206 换了个1.00K 的电阻装回去  (为什么换?查资料的哈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换个0 K的呢,为什么电压低要换个1.00K的)
换了后再测电压有了1.45v 为什么没有1.8v 不管了
加电触发后有电流跳变了 感觉正常了 换了个屏幕 进入系统了 但是没有触摸
无触摸修过很多了 换黑的先 拆了U2402

U2402 IC 这个样子  换了个新的 再开机触摸正常了
觉得挺奇怪的 有点担心白触摸是否也这样 不过能触摸就不换白的了。。电源和黑的都是低温锡 等会不小心碰到 又得重新焊接

其它功能没试 没密码 有密码再测吧。。。

网友:
忘了说了 当然发霉的地方 洗板水刷刷干净 座子刷刷干净 屏线刷刷干净 原屏幕能亮触摸正常 感觉有点发灰 背光有水渍
这种腐蚀严重的主板 下次还是丢进超声波清洗 洗个半个小时好了。。。 都修开机了就不敢再丢进去洗了

拿到密码后测试功能  无送话 听筒无声音 录音打不开。。  首先还是简单的起吧 小音频拆了重新换了个。。再测试 开扬声器 送话有 听筒有 就是有嗡嗡嗡的不稳定的。。。  再换大音频 换了个新的测试都正常了。。。

ps:  换大音频后没有背光了  感觉好郁闷 哪里吹坏了吗?  测显示座子吧。。有一脚背光回路 OL  我是在座子上方测的  相连的电感是有阻值的 问题在座子上。。 座子那个点的底脚 用刀刮刮 再测也是有组织的 刷刷干净 上焊油 上了点锡  座子上方二极体又回来了500    开机正常。。。

这手机修好 。。 感觉手工都上了一个台阶。。。电源IC  显示电源IC 黑触摸 大小音频 U2   可惜6的价格报不上去 高了客人就不修 买新的了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维修过程,进水机不好搞,怕手尾长

网友:
腐蚀成这个样了,还能修好,我佩服楼主,要是我的话早就给收了,叫用户买新的,呵呵

网友:
我就想问收不收学徒,进水的机子真难搞,楼主思路清晰,高手高手

网友:
触摸把复位信号电压拉低了,所以没有1.8v

网友:
黑触摸搞低温锡,作死的节奏。还是建议换常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