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9631 REV F

楼主(2017-10-27):
本来是BIOS通病.刷了就可以了.用了两个小时又不行了,拆机后裸点又可以了.慢慢排除.发现无线网卡引起不开机.换了就好了.,注意这台机子无线网卡会引起不显示.电流大概在1.2左右

网友A:
我在想为什么楼上可以只回复两个字

网友:
因为有   空格

网友:
很多机子都会。。无线网卡短路。。。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技术不错,多谢分享了!

网友:
楼主的经验得记下,以后遇上省事很多

网友:
三个太阳的大神啊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写得很详细 诙谐 加分了

网友:
这里是严管板块,请不要回复与帖子无关的内容,珍惜自己的论坛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为什么楼上可以只回复两个字

一模一样的请不要重复回帖,谢谢

网友:
上电后无限网卡发烫  不显!!!!!!!!!

网友:
还是第一次听说,不知道会不会引起花屏?我在装这台系统打驱动时貌似是声卡驱动就花屏了。

网友:
做我们这一行的,需要小心谨慎。最小化测试是最基本的,不能有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