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电阻怎么读出阻值?

楼主(2017-10-27):
这个黑绿银红阻值多少啊?

网友:
哥们这个东西   在学校学的时候我绝对是背过的   而且背的很熟        至于现在吗        呵呵  还回去了   我也不想在查我的笔记了          你还是自己在网上找找色环电阻表吧              黑棕黄橙什么什么什么   真的都忘了

网友:
按读数是0.05欧,但实际上这个色环是不存在的,不知道你这个电阻是怎么回事

网友:
现在电阻确实有乱标现象,如按0.05读,这个电阻没有任何意义,后面加红,可能读5欧。

网友:
0.05欧吧,你测一下阻值是多少?

网友:
电阻烧坏了阻值测是无穷大。测不出来了,

网友:
你这是显示器电源板上面的吧,启动电阻。此电阻色环不规范。

网友:
现在好多电阻色环挺乱的,好多五色环第三环是金,银,第四环又金,银,多数只能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