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70T-UD3P独显主板 时间跑的飞快,求助大神!

楼主(2017-10-27):
   GA-MA770T-UD3P独显主板 时间跑的飞快,求助大神!
开关机进系统都正常,就是系统时间不管是在BIOS还是在桌面都像秒表一样飞转,论坛有相似案列,但没看到解决办法,求助。。。

网友A:
32.768晶振和谐振电容换过,CMOS电池换过

网友B:
要不再换个时钟芯片试试?              以前在论坛看到有人也是这样的情况,换时钟芯片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再换个时钟芯片试试?              以前在论坛看到有人也是这样的情况,换时钟芯片好的                 ...

谢谢 看看其它人怎么说 我再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2.768晶振和谐振电容换过,CMOS电池换过

少年  直接干桥吧     行就行   不行就送它一程
时间这个也没什么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少年  直接干桥吧     行就行   不行就送它一程
时间这个也没什么东西了

少年应该改为骚年 这样才有时代气息

网友:
一般是时钟晶振,换时也把晶振旁的电容也换了

网友:
可以换个时钟芯片看看能不能好吧,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
仔细检查和时间相关的另件,

网友D:
以前修话吧电脑时,老板们最需要要这种主板.一个电话打下来好几十块.
换晶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修话吧电脑时,老板们最需要要这种主板.一个电话打下来好几十块.
换晶振.电容.

为啥最需要这种呢,车公庄

网友:
先焊接一下一行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