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A1465充电指示灯不亮 不开机修复

楼主(2017-10-27):
直奔主题!拆机测各大电感没有短路,8v主电压正常,当测到L7095 这个电感3.425V这个电压的时候发现了端倪,这个电压实测只有2.9V左右!这下好办了 找到问题的入手点了。一般遇到3.425V电压被拉低的情况的时候 。最容易想到的就是P3V42G3H_BOOST这路了!一般C7094这个自举升压的电容容易坏,找到同样料板拆一个装上去,信心满满的接上适配器,怎么没反应!量了一下电压怎么还是2.9V 。难道芯片坏了? 不急着拆,先量一下芯片需要的条件有没有满足!主供电VIN主供电脚 PPVIN_G3H_P3V42G3H这个电压怎么只有13V左右!PPVIN_G3H_P3V42G3H是由充电口PPDCIN_G3H经过Q7010转换而来,量Q7010  1脚电压也正常是14.8V   但是一经过电阻R7005电压就拉低变成13V难道电阻坏了?这个电阻正常是10欧 测电阻阻值也是正常啊! R7005下面就是双二极管D7005了 直接换掉还是不行! 到底怎么了啊!直接把u7090换掉,依然没有反应。有点烦躁了啊 好吧!下面还有几个电容C7090 C7091 C7092都换掉没有耐心了!!接电源灯亮啦  哈哈哈  自动加电 重启三次 哈哈哈  问退修复! 附上电路点位图!维修真心不易啊!

图纸 点位都正确

网友:
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的  各位维友们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