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47寸电视显示画面残影 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7-10-27):
收了一个电视,试机的时候没有接入信号源  看开机LOGO正常,收回来连接信号发现有部分画面会一直显示刚点亮屏幕时候的图案,插拔排线问题依旧,请问这是屏上面问题还是逻辑驱动板的故障,有遇到过的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这个很大的可能性是屏幕坏了,现在LG屏幕比较容易坏

网友B:
看图片,估计故障名字叫:拖影。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估计故障名字叫:拖影。哈哈

不是拖影  信号源断开了 那一块儿还有之前图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大的可能性是屏幕坏了,现在LG屏幕比较容易坏

我还是感觉驱动板的问题大一些   往好处想

网友:
屏上面 的 压线坏了 ,厂家才能修吧

网友C:
测量下屏上面的VOFF(VGL)电压正常不。

网友D:
90%是屏的问题,看下是什么屏,故障的时候整个屏都有残影还是只有左边有残影,如果是三星屏就很难修,其他屏好修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90%是屏的问题,看下是什么屏,故障的时候整个屏都有残影还是只有左边有残影,如果是三星屏就很难修,其他 ...

如果有图案 就左边 大概2本书横着放那么大一块 图像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下屏上面的VOFF(VGL)电压正常不。

这个是朋友本来说以为是背光坏了,收的时候试了下看到LOGO然后几秒屏幕变暗,想着修下背光。  现在他在考虑是直接亏点钱还是继续折腾,像这样飞线修好的  自己不会留着用 担心不稳定

网友F:
故障现象是屏坏的可能性多。定屏花屏屏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故障现象是屏坏的可能性多。定屏花屏屏坏了

谢谢提醒,180收的 现在打算150处理了(那个卖给我们的人愿意出150)就当买个教训了。下次一定要带个机顶盒试试 哈哈

网友G:
这个应该是VGH没有到模块,玻璃中间断线,飞线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应该是VGH没有到模块,玻璃中间断线,飞线解决问题。

之前修过一个VGH断线的  飞线后便宜处理了怕不耐用,这种飞线后稳定性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图案 就左边 大概2本书横着放那么大一块 图像不动,

这个可以修的,估计就是换TAB,之前有台三星的屏进水也是你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提醒,180收的 现在打算150处理了(那个卖给我们的人愿意出150)就当买个教训了。下次一定要带个机顶 ...

不用担心,这种问题修好还是很耐用的,150元处理的话,我也会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下屏上面的VOFF(VGL)电压正常不。

其实飞好了也不错

网友:
应该是逻辑板故障测下vcom  要是还不行就看下逻辑板时序芯片的工作条件怎么感觉像是场信号无变化

网友:
感觉是逻辑板的问题。图像能显示,说明栅极的开启和关闭是能工作的,VGL和VGH正常。

网友:
感觉能够显示不刷新屏排线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