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70显卡

楼主(2017-10-27):
其它供电保护了,pB4350串入了12伏,这个拆掉哪个三级管

网友A:
请把故障学的详细一些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把故障学的详细一些好吗?

就是风扇转一下停了,核心0.97v,显存1.59V,PB4350下脚接地,中间脚12V,它接风扇的黑线,上脚接风扇的红线,也是12V,那个中间脚打阻值500多,这样说不知够清楚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