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859M 死活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7-10-27):
条件全测试都正常    就是49 50脚电压12V不对,,电阻换了200K的还是一样 。。。找了一样的好主板上面对调过来  还是一样      死活不出   崩溃中

网友:
有可能  你进到死胡同了       放一下      换个思路       都一样   我有时就这样   放几天在修就好了

网友A:
可以考虑更换个RT8859M试试看

网友:
按照时序看看前面时序的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更换个RT8859M试试看

和好板子对调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