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华硕Y851C 板号X550CC奇葩问题

楼主(2017-10-27):
这个机器开始接到故障是不开机。客户说是机器放了大半年突然开不了机了。接到机器马上拆机测量3 5V待机电压。  这里就有发现了。经过测量发现5V待机没有,这机器3V是触发才产生的。 发现5V不正常我就想了下机器是放了大半年引起的不开机,我就把主板放BGA上面烘烤了一个小时。然后加焊了下待机芯片,结果可以开机亮屏了!但是最后出现的一系列奇葩问题,让我真无语,才开始装系统突然给我无缘无故自动重启,有时候还BIOS里面还卡死机。最后我以为是BIOS程序问题,刷了一个程序 系统装了,安装到10分钟左右的时候突然就报错这个 我已经把图片发上来了! 希望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啊  老是无缘无故报错 就卡在哪里 硬盘换过  程序换过  老是这样报错

网友:
这机器集成内存,最好内存也干一下,估计是受潮了。。。

网友:
我碰到的几乎都是硬盘有问题,你这种到还真没有碰到过。

网友:
看起来是硬件出错了,有点麻烦哦

网友:
应该是3V或者5V的滤波电容有问题吧,你上了BGA加热了一下,就可能好一下,但是冷了之后还是打回原形,导致系统电压不稳定吧

网友A:
这电脑我也遇到过一回,后来发现是显卡问题。显卡做的BGA好了。加热不用拆

网友:
网上查了下这串报错英文的意思就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电脑我也遇到过一回,后来发现是显卡问题。显卡做的BGA好了。加热不用拆

哥们, 你遇到的情况是和我的一样嘛   我有时候还要报这样的错parity error

网友C:
能不能禁用独立显卡,在做系统试一下了

网友:
放半年了,还是仔细看看有没有发霉的地方吧,坐等楼主公报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禁用独立显卡,在做系统试一下了

看懂问题在回答 ,  都说BIOS界面都要卡  硬盘也换过  给驱动有什么关系

网友:
又有福利了,一点一点积累吧~~~期待思路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少见  修好后希望楼主公布答案

网友:
楼主修好了 可以给一下维修思路和结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 你遇到的情况是和我的一样嘛   我有时候还要报这样的错parity error

parity error没有看到。电路可能性小,应该是BGA。显卡和桥。内存可能性有但是很小。温度最高就是显卡。上焊台

网友:
还是有故障没有排除。。。。。。。。。。。。。。。。

网友:
换了io 芯片看看,不行加焊南桥应该可以了

网友:
有没有换个硬盘试下 这种情况基本都是硬盘问题

网友:
个人建议可以屏蔽板载内存  装个内存试试

网友:
这种故障 没见过,先换个硬盘测试一下,不行就屏蔽板载内存,刷BI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