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显卡370 超白金 风扇停转问题

楼主(2017-10-27):
有客户反应这个卡风扇经常无故停转,经检查,温度显示正常,风扇转速百分比也正常,但是转速是0,因为蓝宝增加了自动停转技术,搞不懂问题出在哪里;
不是所有的卡都这样,个别卡,尤其是超频失败后,风扇会停转,但是系统不会死机。停转后温度到90多度,然后系统会发生掉电或重启。
故障卡再上机也不会转,只有卡彻底冷却后,才能恢复正常。由此判断为软故障,但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高手指点

网友:
也许是风扇本身问题。。建议更换个看看

网友:
有可能BIOS有问题,但风扇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应该是风扇本身的温控电路坏了吧。换个普通的超频三显卡风扇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