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蛇电源屡烧pfc开关管 维修

楼主(2017-10-27):
    一个眼镜蛇主动式pfc’电源,插上电源,没有5vsb电压。拆开外壳,大概看了一下,该电源采用的是主动式pfc加双管正激结构。测量发现保险已经烧断,主动式pfc的开关管也已经击穿,整流桥和防浪涌二极管也已经击穿短路。
    把以上损坏的元件更换后,一通电,5vsb已经出来了,绿线电压也出来了,可是一短接绿线,保险又爆了,拆开检测,主动式pfc开关管又击穿了。
    这次只烧了保险和pfc的开关管。以为是更换的开关管的质量不行,于是更换了另一个耐压更高和功率更大的开关管。再次上电,短接绿线,保险又烧了,开关管也烧了。
    看来不是开关管的性能不行,可能是电路有问题。于是拆开来检查,驱动芯片到开关管之间的灌流电路中的三极管和电阻全部都拆下测量,没有发现问题。

cm6800的共版图,作为跑线参考
    换好保险以后,先不装开关管,短接绿线,用示波器测量开关管G极的波形,好像没有多大的问题(因为对于G极的波形我也不熟悉)。可是测量了大概有2分钟左右,突然没有波形了。测量芯片的供电脚已经有16v的电压了,难道驱动芯片坏了。于是在淘宝上面买了两个cm6800。
    等了3天,芯片终于回来了,把芯片换上去,短接绿线可是示波器还是没有波形,直接测量芯片的输出12脚也是没有波形。看了一下cm6800的pdf,芯片在得到供电后会在14脚输出一个7.5V基准电压。同时配置好7脚的脚位后,会在7脚测量得到一个三角波。
    短接绿线后测量13脚有16V的供电,14脚也有了7.4v的基准电压,用示波器测量7脚也有了三角波。看来芯片应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其它电路有问题。于是仔细检查芯片的外围电路的元件,果然发现一个2.2M欧姆的电阻损坏了(这个电阻是pfc电压的反馈电阻),变成了无穷大了,更换以后,上电,短接绿线,示波器也测量到波形了,以为没有问题了,于是装上开关管,再短接绿线,看到示波器上面的波形闪了十几周,又没有波形了,再测量开关管又坏了。看来问题还没有解决啊。
    没办法了,把cm6800的驱动小板才下来,全部测量了一遍,果然有两个100欧姆的电阻损坏了。
    这两个电阻连到的是cm6800的第3脚。Cm6800 pfc部分还有几个引脚,2脚和4脚都是检测311v馒头波的,其外围引脚的电阻拆下来测量也是没有问题的。3脚是电流检测引脚,由于3脚外围的电阻都是在驱动小板上面,不容易测量,所以没有测量,还偏偏是这两个电阻损坏,看来还是不能偷懒啊。这两个电阻是用来检测电路的平均电流的。由于电阻损坏,芯片不能检测到电路中的电流,当流过pfc开关管的电流过大时,不能及时关断开关管,从而使开关管过流而损坏。更换这两电阻后,上电,短接绿线,电源风扇已经转了。试机几个小时没有问题。

    屡烧pfc开关管,一般有几个原因。1、防浪涌二极管损坏。2、滤波大电容容量变小。 3、pfc升压电感的容量变小。但是这重电感一般不可能匝间短路的。4、芯片问题,或者开关管G极的驱动电路有问题。4、那就是电流检测电路部分损坏。

网友:
绝对的好帖,应该是主动PFC电源维修中的精华帖,已经加分加收藏

网友:
楼主对电源结构认识好独到哦       有机会教教我

网友:
好帖已经收藏,分析的很到位,又学到很多。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pfc原理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碰到好多PFC爆管子的就没有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