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 a1370 三声开机报警 重复这样 是什么 问题

楼主(2017-10-27):
苹果 a1370 三声开机报警 重复这样  是什么 问题?

网友:
加焊cpu包好

网友A:
真的吗? 你是不是灌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吗? 你是不是灌水的??

我十台机器焊好九台  另外一台内存颗粒进水坏

网友:
三声报价 实际是报内存错误  但内存的信号都是直通CPu的  所以说加焊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