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大电容引起神舟优雅A460不开机

楼主(2017-10-27):
今一客户拿台神舟笔记本说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上电流表电流到0.753a换内存条还是一个鸟样。把内存条去了一下能到1.250.a然后回到0.753左右。拆机看到了早就听说过的Nec大电容,今天终于见到真实版的了,量了下内存电压正常1.5,显卡电压1.1,cpu没电压,本来想去仔细看看工作条件的。又一想大家都说这个电容很容易坏,就直接换了再说,这个还真不太好去,去掉后电流还是0753 . cpu还是没电压,还以为不是这个电容的问题那,这个电容给去坏了并联6和330的电容,然后电流一路飞跑,.........

网友:
有大电容的看见先干了再说,嘿嘿

网友:
NEC大电容的问题是维修人的福利了,

网友:
你这还是吹下来的吧  一般图方便都是直接 撬棍 直接盖子翘掉

网友:
我一般都是破坏性的拆。先撬掉壳子,要不吹的时候冒烟。也不用换掉,加两只330飞线也
可以

网友:
没去过头一次见,外壳吹鼓了还以为会爆炸

网友A:
这图片是电容??????????

网友B:
nec大电容一般使用6个330就可以,少了有可能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片是电容??????????

是的这就是nec大电容,论坛上有这个电容坏引起的毛病案例

网友:
我都是并联4个330的,,,,,,,,今天修一个东芝的不定时掉电就是nec的shi

网友:
楼主利害吹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nec大电容一般使用6个330就可以,少了有可能不够

3个就可以了 用四个就已经很多余了 一般容量是900 极少数是1300  就算他是1300 四个足够了 实际用的容量要比设计的高出近乎一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nec大电容一般使用6个330就可以,少了有可能不够

最多4个ok

网友:
这个不用风枪吹,直接用暴力拆了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