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76 彩色激光复印机不进纸维修

楼主(2017-10-27):
好久没发帖子了  今天维修了一个特别难搞得机器  晚上有空特意发个帖子 出来赚点下载分  机器问题 不大 小问题  但是要全拆才能 排除故障(很烦燥的问题  拆机之后才发现故障原因 根据故障原因其实可以直接翻转搓纸轮 解决故障 免拆机) 客户反应 机器卡纸 取出纸张之后  不能进纸了   不进纸故障一般都是搓纸轮  搓纸轮离合器 搓纸轮继电器等部分故障  大概看了下机器之后果断拆解
这是一个 彩色激光打印机有四个粉盒 一个硒鼓 一套转印带 工作过程比较复杂 打印黑色的时候  直接 黑色图像直接通过硒鼓转印到转印带上在转印到纸上就OK 了  但是如果要打印彩色的话 就比较麻烦了  四个色  四个粉盒每个粉盒轮番转到 硒鼓位置 印出相应颜色的图像转印到转印带上 经过四次转印之后在 转印带上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像 在转印给纸张

话归正题  机器不进纸  搓纸轮不动作    大概判断是 搓纸轮离合器 或者 搓纸轮继电器问题    拆机过程如图 机器拆的让人很烦躁
问题虽小 但是需要全拆完才能找到故障点

这个是彩色对位齿轮传感器 与下图 齿轮相对应  位置不能错位   如果错位会导致黑白打印正常 彩色打印 三基色错位 或 彩色粉盒不初始化  (齿轮错位 齿轮不能转动 卡住 如果转过去了 会产生有规律的异响  )

机器完全拆出来之后  手动推动搓纸轮继电器  让搓纸轮转动一圈 故障排除 (用了一个比正常大点的力)装机测试正常  看这机器彩色效果非常不错

故障原因分析:  机器卡纸 之后客户取纸 时是从后盖定影位置取出  搓纸轮没复位  纸张带动搓纸轮复位  把搓纸轮离合器拉紧卡住  导致 后面使用时  搓纸轮继电器不能正常吸合  释放搓纸轮离合器  所以搓纸轮 不能转动

网友A:
这机子太难拆了,楼主不简单。另外这机子还有个问题到现在我还没搞清楚,加粉后复印很淡,无论黑色还是彩色。换过硒鼓还是不行,网上有人说在菜单里面调节锐化选项,调节后无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太难拆了,楼主不简单。另外这机子还有个问题到现在我还没搞清楚,加粉后复印很淡,无论黑色还是彩色 ...

加粉后换芯片没有  菜单里做下初始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太难拆了,楼主不简单。另外这机子还有个问题到现在我还没搞清楚,加粉后复印很淡,无论黑色还是彩色 ...

机器用的时间长了换碳粉,试着换鼓芯试试看。

网友D:
这机器多的都是对位原因  三基色错位 重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多的都是对位原因  三基色错位 重影

嗯 就是  这种结构的机器 彩色都容易出现对位不准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粉后换芯片没有  菜单里做下初始化

芯片换过了,但是没做初始化,必须做初始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用的时间长了换碳粉,试着换鼓芯试试看。

新机子原机带的粉用完后,头一次加粉就不行了,不是个例,遇到很多机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