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图解拆机教程
联想YOGA 2 13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10-27):
今天客户送l来了一台l联想YOGA 2 13可以开机,但是不显示。开始拆机测量电压,一切正常,排除之后,最后竟然刷个BIOS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我看看n怎么弄,看看好使不

网友:
这样发帖不会被扣分吗

网友:
亲 你的BIOS 呢 ?????????????????????????

网友:
赚钱就那么容易。。。。。。。。。。。

网友:
吧BIOS上传一下啊

网友:
没有图看不清楚啊 不会弄 能不能上床图

网友:
电流多少 跑多少 什么都没说······

网友:
遇到过的!!不过BIOS文件,放哪不知道了,你的还在吗?

网友:
上次修过一样的机器 拆出来就好了, 装回去也没问题 , 都没明白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我遇到摄像头坏的,,导致不开机的,还有光感应

网友:
学习了,请问下大哥这个机器刷BIOS用不用合成?之前不是说有些需要合成吗?

网友:
现在的bios芯片大都是25系列的了吧

网友:
学习了!!以后研究研究 有可能是通病

网友:
骗分的吧 多大电流跳变

网友:
这样会不会被扣分

网友(2017-11-26):
把BIOS上传一下啊

网友:
不错运气真好这么简单拿到票票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