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兄们这是什么接口的硬盘呢

楼主(2017-10-27):
       想帮别人买个联想或华硕的笔记本。想把这块硬盘利用起来。不知道这种接口那种主板带有谢谢!

网友A:
M.2接口的呀,新款主板都有这个接口的,六代七代都有,笔记本比较新的也有

网友:
兄弟,马云家有卖转接盒,那样就可以用上了

网友:
mSATA (mini-SATA)是迷你版本SATA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2接口的呀,新款主板都有这个接口的,六代七代都有,笔记本比较新的也有

不是                          M2   !

网友:
这个就是 迷你接口  非迷你二接口 直接上啊 还可以加个壳子

网友:
M.2的固态硬盘

网友:
应该如4楼所说的那种 现在的笔记本都不带这种接口了把  新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                          M2   !

不是M.2的话那是啥接口?反正不是MSATA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                          M2   !

普通PC电脑硬盘就这几种接口:  MSATS;   M.2;   SATA,难道这是火星上来的,不是人类

网友:
不是M2就不懂了,不会是PCIe接口吧

网友:
M.2接口的呀,新款主板都有这个接口的

网友:
看像是M.2的接口 和PCI-e的接口 有些像

网友:
是。。。。。。。。。。。ngff接口.....

网友:
m.2的啊。分pci-e 通道和sata的。。。

网友:
m。2有2种接口    一种卡子边是5脚的   一种是卡子边6脚的(还是4脚忘了)

网友:
这个就是M.2    只是半高    长款的也能用  稍微固定一下就行  我这个笔记本就是用的半高的

网友:
现在这种接口的主板多起来了台式都有

网友:
淘宝上面有这个转接头的,上次我也是在淘宝买来换上的

网友:
M·2笔记本用的多新款的,有很多款式

网友:
M.2接口新一点的主板上才有这种接口

网友:
这是mSATA固态硬盘、制定品牌一体机大部分是这种硬盘

网友:
M-SATA接口的硬盘 短的而     111一11111

网友:
这个好想事PCIe  的 接口吧 要不就是M.2

网友:
msata,已经淘汰的接口了,联想y400带这个接口,我修过

网友:
很好 知道Think L430有时能正常启动 有时又开不了 怎么回事吗?

网友:
M2 现在一般的新本 都有这种接口 买的时候还是要看好了 因为现在的PCI固态插口分了好多种

网友:
赞一个,楼主真是好人

网友:
现在固态接口 太规范多  应该统一

网友:
淘个转接盒,我自己就淘了个这种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