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8lt-m lx台式主板复位一闪一闪

楼主(2017-10-27):
华硕m4a78lt-m lx台式主板不跑码,检测卡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PCI-E插槽测试点
其中B1B2B3A2A3脚为12V供电脚,A9A10B83.3V供电脚,A11PWRGD即电源好信号,低电平时为PCI-E设备提供复位信号。A13A14时钟测试点
A11为PWRGD即电源好信号,低电平时为PCI-E设备提供复位信号。
A11就是一个复位脚。高电平时说明PCI-E插槽复位信号不正常

A13、A14时钟测试点0.4伏,A11为3.3伏,用表笔触A11测试点,能开机跑码。
华硕m4a78lt-m lx台式主板
如何维修A11高电平变低电平?A11脚被谁受控?

网友A:
手头上的图纸 M4A87     设计PCIE A11 是  IO  通过 3.3V 电阻 连接的   最好跟 跟 电阻这方面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上的图纸 M4A87     设计PCIE A11 是  IO  通过 3.3V 电阻 连接的   最好跟 跟 电阻这方面问题.!

谢谢师傅了。图纸 M4A87  分享一下更好了。不分享也很感激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头上的图纸 M4A87     设计PCIE A11 是  IO  通过 3.3V 电阻 连接的   最好跟 跟 电阻这方面问题.!

图纸 华硕m4a78lt-m lx台式主板     设计PCIE A11 是  IO  通过 3.3V 电阻 连接的
能告诉我关于8728F的哪一个脚是到PCIE A11?
设计PCIE A11 是  IO  通过 3.3V 电阻 连接的,电阻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上的图纸 M4A87     设计PCIE A11 是  IO  通过 3.3V 电阻 连接的   最好跟 跟 电阻这方面问题.!

PCIE A11有3.3伏电压,A11就是一个复位脚。高电平时说明PCI-E插槽复位信号不正常
不为低电平。是IO坏了吗?受控IO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 华硕m4a78lt-m lx台式主板     设计PCIE A11 是  IO  通过 3.3V 电阻 连接的
能告诉我关于8728F的 ...

查图纸嘛......                         答案在里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