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B75 鼠标不动

楼主(2017-10-27):
今天客户单位机器说鼠标突然不动 ,机器搬过来,换鼠标确实不行,打开机箱,是MSI B75。一看边上有2个排阻习惯换了2个上去,还是不行,后来发现边上有个6脚的什么芯片,干脆也拆  了,进系统OK,完美MSI做工真的不咋地啊,小毛病不少

网友:
拆掉这个6脚可以不用换上去就可以?

网友:
防静电IC.可以去掉的.                                .

网友:
那是防静电IC可以不用装上去。V星就是爱坏那些小五脚和那些小六脚,不触发有时候换小五脚就实行

网友:
是不是接地元件坏了,这种可以直接拆掉

网友:
是不是保险??? 我也遇到过

网友:
这个6脚仔好多板都有的!拆掉没问题

网友:
应该是ESD的玩意吧,拆了也无防./////////

网友:
打印机USB 借口也有这样的类似的芯片,拆掉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