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联想LJ2200激光打印机通病打印左边颜色淡的维修

楼主(2017-10-27):
联想LJ2200经常遇到通病:打印出来的文左边颜色淡

百度搜索不到正确的解决方法,后来经过摸索,其实可以调节激光器电位器来调整打印浓淡,如下图,

揭开黒胶纸,调整VR3、VR1  2个开关可以调整浓度,按顺时针调整VR3和VR1是调浓,反之调淡。
直到满意浓度,切记不可调节过度(VR1我调整是15度以内,VR3角度稍小,要慢慢调慢慢试),否则会黑底。

以下是调整过后打印出来的效果,可见左右颜色基本一致达到要求的浓度了。

网友:
谢谢楼主,我看看怎么弄,看看好使不

网友A:
一边淡,一般是六棱镜脏了,用无水酒精清洁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边淡,一般是六棱镜脏了,用无水酒精清洁一下

正解。
      调激光器功率会加深整体浓度,不会只加深左边,所以不是根本原因,并且会缩短激光器寿命。既然拆到激光器了,就干脆拆开清一下吧。

网友:
我也觉得是里面六棱镜脏了的原因调整的只是整体浓度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解。
      调激光器功率会加深整体浓度,不会只加深左边,所以不是根本原因,并且会缩短激光器寿命。 ...

激光器老早拆过清洁了,自然不会是脏了的问题引起的。清洁能解决也不用发个帖子了,手头上有5台LJ2200,别说我是小白

网友:
一般是六棱镜脏了,用无水酒精清洁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这个是很好经验我,自己先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