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G 进水 加电无显 二修机

楼主(2017-10-27):
今天一天到晚是维修进蟑螂或进水的机子,安心修好几台了。同行拿两台宏基4750G的一台暗屏的 一台开机0.3不动先拆开暗屏的哪台 LG的屏 通病LDE的灯条的问题,以前全是一起换背光板把屏移过来OK,但手上一百多片坏屏中LG的基本被我用光了,只能改一个上面,一堆坏的三星屏拆一个上面的的LED灯条加上剪屏板上的LDE升压过来4个线 EN  地线 19V 最好改上亮光调节的,收工简单的!
第二台拆机后发现以前有维修过的进水 EC焊过了,BIOS动过,CPuIC动过 就是CPU这边电压没有出来,其他电压都出来了。仔细看了一下BIOS 背后的进水的地方有过水的 但别人接过两个线了 ,我重新刷了BIOS 更换了CPU IC 蕊片 。
还是回到进水的位置仔细用小刀 刮后面的线路再拿万用表量BIOS脚和EC有没有通发现的1 脚和5脚不通EC哪边还是断线了 看一下别人连的线没有连到点到我重新飞线 后 开机电流跑上去了装机 亮机 。测试好OK。上家可能不够仔细又被我捡到了一个死鱼! :lol。下午出去送了十多片屏给同行
14寸 15.6寸超薄的30P小口屏有高分 1920*1080 低分1366*768 AU 群创 LG都有 !有朋友可以有联系我 我手上有一千多片,全是A+屏 上个月出了几百片原膜的!价格比X宝便宜呀 。
联系QQ496212373

网友:
谢谢楼主,我看看怎么弄,看看好使不

网友:
谢谢提醒细节很重要,不容错过!

网友:
笔记本屏幕上换灯也是厉害了,曾经尝试过笔记本屏幕换灯失败了,结果就是屏碎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又提供了一个新的维修思路,谢谢了

网友:
楼主您应该留 下一个电话号码方便联系买屏的事情

网友:
楼主还修屏幕呢   一般我都是让客户换屏幕     不过你说的LED灯条坏的   笔记本上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进水机器修的时候就是要细心  不是断线 就是电阻有问题  哈哈

网友:
我一般都是叫客户换屏,留下来的自己修好再用。

网友:
楼主老司机呀,维修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做了一大片广告,666666   我是新手,想多看看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