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BTDL-Borg 这个主板硬盘启动

楼主(2017-10-27):
晚上闲没事,拿一块宏基的小主板,能点亮,BIOS也能看到硬盘,就是不启动,装系统也没用,要疯了,USB也不能启动,下了3个BIOS还是一样,有大神修过这个主板吗

网友:
用u盘 引导他 启动 。

网友:
把GHOST好文件的硬盘放在这个板子上试试,这个板子看样子挺新的,intel的新芯片组貌似不能USB启动的

网友:
试一下光盘光驱可以不可以启动,可以官网下载个BIOS刷上去

网友: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应该是硬盘模式不对,换另外一种硬盘模式试试

网友:
装IOS版本的试一下,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