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TY640独立改集成

楼主(2017-10-27):
参照集成主板实物改的。但是外接黑屏显示器信号灯亮。内接不显。求指导!

网友A:
神奇啊。还有这种老机器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奇啊。还有这种老机器修

是的!只要客户给钱就修不管什么机器

网友B:
bios要刷集成的吧....................................

网友C:
BIOS要刷成集成的,然后注意北桥有没有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要刷集成的吧....................................

刷了集成的了,也是一样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要刷成集成的,然后注意北桥有没有做好

刷了,桥也是换过几个。现象一样的

网友:
没电路图吗?照实物图不好改

网友:
北桥有个电阻,记不太清楚了,独显或集成选择的,对图纸找找看

网友:
楼主也是真能折腾啊,这给要我直接给他换板得了!

网友:
要看图纸,对照实物比较不靠谱!好老的机子吧?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这种老机器的程序不容易出错的,一般都是北桥显卡爱出问题。应该是灌黑胶了吧这种。

网友:
有图有真像,受教了。   11111111111111

网友D:
这种机器你确定可以改集显?

网友:
多看图纸,没改过我不不知道怎么改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机器你确定可以改集显?

就是有集成主板。看外观元件位置编号一样就想改来试试看。现在外接有反应,内接黑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就是有集成主板。看外观元件位置编号一样就想改来试试看。现在外接有反应,内接黑屏。

刷一下集成显卡的BIOS程序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一下集成显卡的BIOS程序试试看

已经刷了,就是刷了外接才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