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灵越15-5559不触发 待机0.001 崎岖的维修,已解决

楼主(2017-10-27):
前几天店里接的感觉都是难缠本本,现象少见,故障点也奇特,花不多说 ,步如正文

机型:DELL 15-5559
故障:待机0.001,不触发
维修:拆机测各大电感都正常,无短路现象,19v正常。3v,5v待机电压是2个小芯片各自控制的,测得 5v正常,3v测得只有1.02v,
          感觉是后继短路了,但是从电流读数0.001看着不像。3v待机芯片是AWV5TL,迅维网搜索无这个型号图纸
           哎。。。还是花银子在某宝上买吧,花了10元。现在给大家上图

          测供电+19v正常,11#EN2--6.4v感觉有点高,测5v芯片这个也是6.4v,算正常吧,12#EN2--3v正常。17#LDO--3.3v正常。1#4.6v和正5v的一样
            算正常吧。6/19/20#电压还是1.02v。除了输出不正常,其他脚位都正常。那就定芯片,还吧
            芯片定了3个。做备用,换上装机,上电0.001。心凉了半截,触发还是原故障。看来还是主板问题,那就查反馈电路吧,1脚BS,13/14OUT ,电阻PR108                  拆机测量正常,小电容PC102、PC113换之、还是一样。

            维修陷入僵局,那就查3v后继吧,把后继一个一个甩掉试机,看图纸有个PJP102,

            上电,还是老故障!疯了快、反馈电路该查的查了,该换的换了,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啊。后继也都断开了,看到电感边上有几个电容,拿起风枪三个都换           了!
             奇迹出现了,上电0.006.触发电流一路小跑,亮机!

          看官们,写了半天的文章,最后还给你们送上大礼包,亮机BIOS!!!!加图纸!!!给小弟加点金币吧,穷啊
       5559 备份

网友:
提醒各位,最后三个文件不要下载!!!!那三个是图片,发帖时无意带上的,不要下最后三个文件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啊,应该很快能判断出是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应该是滤波电容失效导致的芯片工作异常,这种问题,如果有示波器还是很好看出来的

网友:
维修不容易,虽然走了一点弯路,但也是一种经验

网友:
这种滤波电容是 固态的那种吧? 没打值  3v 5v正常吗

网友:
有示波器修这种问题就很快了   有可能是滤波问题

网友:
这是3V 的  滤波电容吧         是会导致这种问题的

网友:
谢谢提醒细节很重要,不容错过!

网友:
滤波不良导致的低电压还是比较少见的,如果楼主有示波器就直接秒杀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97619-1-1.html论坛里有这个原理图,搜索d071p可以找到

网友:
怎么一开始不使用烧鸡法呢,应该烧得出。

网友:
看来以后的反馈路上的电容都不能放过啊

网友:
楼主,搞了这么多地方,最后没有想到是3V电感后面的电容有问题啊!

网友:
电容不良 又没有彻底坏掉  打值应该不会很明显的   还好楼主弄好了

网友:
很多情况 都是3、5V的滤波电容出的问题

网友:
尤其是ACER的笔记本电脑,3、5V电容直接换成330的大部分都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