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忽视的元凶(烧霉的污点)

楼主(2017-10-28):
戴尔D620启动白屏,断开内屏排线,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此机是前几天老外一起送来的两台之一,(留修机)这台机器主板桥坏了,换桥感觉不划算,直接换了一张主板,主板才几十块,就没有打算弄桥了,换上主板外接开机正常,插上内屏,电脑启动白屏,外接也不显示,拔掉就可以,于是怀疑屏与排线有一个坏了,于是拆下屏,用测屏器拆,也点不亮,心里一下没底了,没有屏换,(我们小地方没有备货),找了几个破屏,找到一个接口一样的插上开机,外接显示器亮了,这下彻底怀疑是屏坏了,我想没有那么倒霉吧,主板没有装机壳的时候测试屏,还可以的,又没有弄屏,屏怎么会坏呢?拔插之前都是断电的,屏一定是好的,不死心的我就捣鼓排线看看是不是线断了接触问题,用表测试,都通畅的,无意间发现排线插屏的金手指有2根有点发黑,好像是电流打火烧的现状,于是就用刀刮干净,插上屏开机试,这下内屏外屏都同时亮了,故障彻底找到排除了。由于找故障的时间有点长,没有把握确定故障位置,也没有心情拍照,希望大神们理解,在此提醒大家不要无视接触点的光洁度,小看发霉污点等,避免突发的故障耽误宝贵的时间。后加的开机图

网友A:
没有下载积分呀,看不了,怎么办

网友B:
不错啊,细节很重要,不容错过:kaixin:

网友C:
白屏故障,也碰到过一些,前几天有一个戴尔的屏,开机白屏,是LED的.
绕一圈回来,还是换了个失效电阻才搞好的.
逻辑板上的一个59X的电阻阻值变大很多,从板上拆了个220的换上,V10之后才有供电,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D:
修主板要先检查下主板

网友E:
谢谢提醒细节很重要,不容错过!

网友F:
像这种问题  屏线接口都是要检查的      而且
第一个检查的  就是他

网友:
引用 网友F:
像这种问题  屏线接口都是要检查的      而且
第一个检查的  就是他

主机拿来的时候是一点反应也没有,查出桥坏了就没有换,这老机器主板便宜,显示屏都没有拆过,首先查它干嘛?

网友G:
虽然没图,但是看得明白,最后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下载积分呀,看不了,怎么办

多签到,多发表自己的维修主题与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啊,细节很重要,不容错过:kaixin: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屏故障,也碰到过一些,前几天有一个戴尔的屏,开机白屏,是LED的.
绕一圈回来,还是换了个失效电阻才搞好的. ...

导致同样故障的太多,有的简单,有的够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主板要先检查下主板

主板是新换的,测试的时候还可以的,装上一试就不行了,怀疑插口问题,多次测试都没有找到故障,于是拆屏后来才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提醒细节很重要,不容错过!

下次遇到可以留意下

网友H:
谢谢,学习了谢谢提醒细节很重要,不容错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虽然没图,但是看得明白,最后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谢谢参与,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学习了谢谢提醒细节很重要,不容错过!

应该的 ,希望都能看明白

网友I: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收藏了下次遇到好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收藏了下次遇到好维修。

谢谢你的收藏与对我的帖子关注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楼主好眼力。不错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