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懂AP得大神帮忙看看哪里出问题了,在线等

楼主(2017-10-28):
这是一个驾校的柯木山路考场地AP,进一段时间考车信号很不好,就pin了一下,一共是12个覆盖AP,经常性的pin不通2-5个,还是随机的几个,不是固定的,比如这一会7.8不通,等一会7.8通了,2.3.5又不通了。考车上也是AP。我是在屋里用直接连着覆盖AP的交换机pin的。现在没有思路了。求大神帮忙看看哪里有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
信道一样互相干扰??

网友A:
这只能看出掉包掉线
怎么可能看出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你得一个一个设备实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只能看出掉包掉线
怎么可能看出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你得一个一个设备实测

就是查不出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如果考车都不使用,PIN大AP很稳定,都不丢包,但是只要有数据流动大AP都开始丢包,有时候能红一半。网络架构是大AP一个交换机,链接公安网一个交换机,然后边界猫和公安网的路由器。

网友:
先排除信号强度的关系

字数补丁

网友:
这个 布局    很水    建议 改善    一个考场  用  超级大功率路由进行覆盖

网友:
同频干扰干扰。。。。。。。。。。。。。。。。。。。。。。

网友:
走有线是最佳方案。。。。。。。。。。。。。。。。。。

网友:
没看懂                      这玩意直接拉线好了  信号那么多

网友:
换 交换机 实验了吗 。是 数据量大 ,交换能力不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