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屏上用的OPS,TPSH61主板,供电芯片为ISL95836HRTZ,,关于CPU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7-10-28):
如题,是1155的I3 3240,装上CPU,则无CPU供电,取下CPU,核心和显卡供电均1.1V左右.换了好的CPU故障依旧,请教各位大师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啊,就是这种板子BIOS不好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啊,就是这种板子BIOS不好找吧

请问老大,BIOS会影响CPU供电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老大,BIOS会影响CPU供电吗???

会的。虽然难以解释,
如果你有示波器的话,就能测到H61的主板CPU供电正常前就会有读取BIOS的波形

网友:
腐蚀成这样,这是什么供电IC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3065-1-1.html你看下饼哥的对这个芯片讲解,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的。虽然难以解释,
如果你有示波器的话,就能测到H61的主板CPU供电正常前就会有读取BIOS的波形

感谢回复,看来H61和原来的板子确有不同.只是这机的BIOS,恐怕就得找同样的主板复制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