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0203-2 集成主板

楼主(2017-10-28):
   SONY S0203-2 的集成的主板   第一次 可以开机到要进WINDOS 就马上掉电了  接着就不上电了   换了3V5V 供电和 BIOS   热了南桥还是一样  3斧头劈完了  求高手 求招了

网友A:
应该还是桥的问题,前年有部索尼I3二代就是这样,BGA三次才弄好,开始不敢把温度调那么高。返修就把温度加高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桥的问题,前年有部索尼I3二代就是这样,BGA三次才弄好,开始不敢把温度调那么高。返修就把温度加 ...

     把南桥换了 还是  掉电  之后不上电     把了电源又好      郁闷的问题

网友:
换南桥后,没有再刷BIOS试试?有的主板换南桥后要重新刷BIOS

网友:
  换南桥了 刷BIOS   了还是不 行 算了   价格又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