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G41L 开机 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7-10-28):
ONDA G41L 开机 反复掉电重启 ,不知哪儿问题了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先打阻值再量电压 bios 南桥 g 41南 桥坏的多

网友:
这种情况只有供电 时钟 复位慢慢查了。。 G41的主板GB桥爱坏

网友:
楼主还是先说说目前板子能测到什么样的电压和信号吧,不然光凭你这样描述,没人能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