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B5400 报警

楼主(2017-10-28):
联想B5400 版号 DA0BM5MB8D0 REV
开机电流到0.95 报警 “滴 滴滴滴 滴滴滴 滴“ 一共8声,中间有间隔, 换几根内存一样,拔掉内存不装也一样,请问到到底是不认内存报警,还是完全没到内存那步就报警啦?
联想

网友:
先换CPU试试 再查内存工作条件 还有不要忽略BIOS

网友:
可以先去百度一下DELL叫声代表什么,之前遇到过滴滴叫 的DELL,把屏幕排线拔插一下就好了,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谢谢几位,机器已好,是BIOS 问题,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机器版号一样的,BIOS 有两种,U44,和u45 有些机器只有U44,没U45 有些机器只有U45 ,没u44 , 一个是4M 一个是8M 这就是为什么论坛里有些人刷了不亮,有些人刷了要亮的原因

网友:
另外论坛里,4M 和8M 都有,大家需要的自己耐心搜搜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