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 不触发

楼主(2017-10-28):
板号:华硕P8B75-M   故障:不触发

测量PWRBTN为3v正常
待机电压3v正常
测量晶振两脚电压、0.42和0.36  电压正常
开始测量EC NCT6779D
测量EC的供电 RTC
测量EC 63脚时发现不正常
此脚对地为1  问题可想而知断线,XXXXXX
找了太长时间,终于让我找到了 如图

断线接上,准备上电,我XXXXX不上电《原来不上CPU不加电
一切准备就绪再次上次,发现加电掉电,XXXXXX,有完没完了,3秒就掉电,感觉像是BLOS的事

把两个BLOS调换一下还是不行,只能刷个BLOS试一下了
把第一个BLOS刷了一下,直接跑马,亮了,在论坛上有说两个都刷,看来也不全是啊,呵呵
BLOS分享一下吧
发帖不容易,加点分吧,高手勿喷

网友:
你、真细心  这都找到了     bios最好是都刷  要不有时候 提示bios镜像错误

网友A:
EC 的 63# 是撒子 鬼?????????????????????????

网友:
这主板不触发看起来是PSON到绿线之间断线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 的 63# 是撒子 鬼?????????????????????????

PSON。

H55
good。。。。。。。。。

网友:
修的不错,不过有些描述可能会让人看不懂,63脚是PSON。还有这板子的双BIOS不是技嘉的双BIOS,调换无用,因为这里面,一个是普通BIOS,一个是ME固件。调换位置会出错。

网友:
看看贴  再看看回复 ,跟着你们老司机学习中

网友:
主板有图纸是好修,问题简单明了。

网友:
板子断线,心细,修的不错

网友:
高手啊,我现在遇到不加电的,都不想修

网友:
发来我修

网友:
果然是高手,又学到了一招,多谢楼主

网友(2017-11-28):
关键是私企还好,对发票没有这么要求严格,那国企又砍下面预算的这种,就更加坑了。我的这块IH61M,目前就是频繁掉电,估计是主板的BIOS有问题了。这个论坛有bios下载,但需要积攒下载分

网友:
我现在遇到不加电的,都不想修我现在遇到不加电的,都不想修

网友:
华硕的经常遇到断绿线的

网友:
牛逼啊,现在找线的确实不多了,直接连线多好,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