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J220 只能在纸盒放一张纸,多放就卡纸,不停进纸

楼主(2017-10-28):
这台联想LJ2200有些年头了,客户以前用来打不干胶,挺多的,拿过来发现了两个问题,打得不清楚不说,还卡纸

         第一个,打印不清楚,有点糊,这个好搞,开始以为是硒鼓的问题,后来肉眼观察了一次,大致还好,刚好手中有一个鼓,替换了一样,于是怀疑是激光器脏了。拆开一看,里面果然玻璃上粘了很多胶,用酒精洗掉,再顺手把里面的灰清了一下,再次打印,很清楚了.

     第二个问题就非常难搞了,放一张纸在里面,打印出来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里面多放几张,那怕只打一页,一样会卡纸,纸盒里面只有一张纸,打印时,可以打印,但是那个底下纸盒吵当当的响,有点继续进纸的意思,正常的话,应该进一张之后,纸盒那里停下来才对.纸盒里面多放几张纸时,就卡纸了,第一页在出纸口还有10%没有出来,第二张卡在进口纸和硒鼓里面。

  初步分析一下:搓纸轮和分页器应该是好的,如果搓纸轮坏了,那么单页也打印不了,分页器应该也是好的,毕竟可以一张张的进,如果分页器坏了,应该是几张一起进才对。那应该是传感器的问题,这个机器有四个传感器,排除出纸传感器,三个进纸传感器,一个在纸盒底下,两个在硒鼓底下,分别是主进纸传感器,手动进纸传感器,用美纹纸粘住主进纸的,发现开机亮红灯,说明这个是正常的,手工进纸,一样可以识别,说明这个也是好的,把手工进纸和底下的焊取下来对换,下面这个也是好的,三个传感器都是好的,为啥还是不停的进纸,然后卡纸呢,想了很久也想不出来
  上网搜了一下,有人反映是齿轮归位的问题 http://www.dyjqd.com/article/7806.html 打开齿轮组,发现一切都是好的,现在唯一的可能性就那个继电器了,客户以前用的好好的,放了一段时间就卡纸了。不过手中没有现成的继电器,也不好试出来,这个东西也很少坏

  各位大神,这个应该是那里的问题呢,不停的进纸

补充内容 (2017-10-30 11:27):
感谢几位兄弟的热门回答,今天我拿过来拆开看了下,果然是那里有个海棉有点粘,找不到医用胶布,就搞了点那个美纹纸贴那里,然后把几个轴加了黄油,现在已经完全OK了,连打了三十张,都没有问题

非常感谢,大家一起交流,共同进步!

补充内容 (2017-10-30 11:29):
想把标题改成LJ2200 发现改不了,估计是只能编辑一次吧

网友:
检查纸盒进纸离合器,应该是复不了位

网友A:
搓纸轮继电器卡住了 不能拉住搓纸轮离合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搓纸轮继电器卡住了 不能拉住搓纸轮离合器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看了下,好像又没有卡住,那个黑棒是不是带磁的,是不是没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看了下,好像又没有卡住,那个黑棒是不是带磁的,是不是没磁了

黑棒 只是个辊子     不带磁性

网友:
楼主标题少个零,改改更健康。该故障现象的检修过程:打开左侧盖板,给打印指令观察进纸离合器的动作是否瞬间完成,如有滞后现象,那么恭喜你中奖了,系该机构部分器件(海绵垫)老化,更换或处理就OK了。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过几台机子但不是这型号,基本都是继电器上的海绵老化后有点粘,导致继电器不能快速复位,引起连续进纸。
处理方法:把海绵刮干净后或直接在原海绵处位置贴一小块布胶布(医用胶布也可以),不贴胶布也可以但进纸时继电器声音大

网友:
好的,我明天试试,先拿给客户凑合用了,反正离得近

网友:
感谢几位兄弟的热门回答,今天我拿过来拆开看了下,果然是那里有个海棉有点粘,找不到医用胶布,就搞了点那个美纹纸贴那里,然后把几个轴加了黄油,现在已经完全OK了,连打了三十张,都没有问题

非常感谢,大家一起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就是离合器的问题  没有辉位所以连续进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