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报警三声如何是好

楼主(2017-10-28):
A1398报警三声如何是好           谁遇到过    求思路

网友:
报警三声   内存  该死的30                               字

网友:
内存颗粒

网友A:
内存颗粒先换了8颗不行   又把换下来的8颗替换主板上的另外8颗   一组一组的这样换  最后还是不行
     到底是啥情况呀   在咋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颗粒先换了8颗不行   又把换下来的8颗替换主板上的另外8颗   一组一组的这样换  最后还是不行
     到 ...

内存条件呢,有测试过吗?
片选到内存了吗?

网友:
干 内存条颗粒 米米 够呛了。。

网友:
内存坏了 加焊一下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