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 时间不保存,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10-28):
板号:昂达G41
故障:不定时掉电 ,时间不保存
先说时间不保存,经测量发现是电池座故障

再说不定时掉电,中间就不说了,饶了太多太多弯路,直接点
utc75232l 芯片坏了,主要是烧个小眼,直接吹掉,这个是9针com口,用不上

是了有3个小时  OK

原装

网友:
电池座还有虚焊的    第1次见

网友:
谢谢    小白受教了

网友A:
碰到过电池座被腐蚀的,这个串口芯片坏不定时掉电还没有碰到。

网友:
串口芯片引起不跑马在技嘉主板碰到过。。。昂达主板还会引起不定时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电池座被腐蚀的,这个串口芯片坏不定时掉电还没有碰到。

可能影响到IO芯片了,造成IO工作不稳定。毕竟COM口芯片直接受控于IO。

网友:
小白学习中             感谢老司机分享

网友:
电池座可以用锉刀瓜干净,没得那么容易坏

网友:
楼主  拿到主板 不细致检测就开始弄吗

网友:
学习了,高手修电脑主板就是一个字,快!

网友:
就换个电池座就好了啊

网友:
山东师范胜多负少史蒂夫史蒂夫的是非得失

网友:
我也碰到过时间不定时保存的,有时候能用,有时候不行,我在电池座负极下垫了纸

网友:
小白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