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 上电不显0.8

楼主(2017-10-28):
如题,接机14年的板载U I5 上电不显示
拆机版号是X450CC 2.3 毫无疑问直接刷南桥BIN,
刷了几个原机备份的, 故障不变,换芯片刷也是一样,
测主板供电 CPU 显卡 桥 内存 基准供电正常, 加焊显卡CPU无果,
是什么节奏
cpu
芯片

网友:
板载内存 问题吧

网友:
版块发错了 管理删除一下 !!!!!!!!!!!!!!!!!!!!!!!!!!!!!!!!

网友:
板载内存的话试试能不能屏蔽!!

网友:
接检测卡 看看跑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