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V星MS—16GF,不定时花屏怎么解?

楼主(2017-10-28):
昨天接了台V星笔记本,屏幕不定时花屏,接外接同样的情况,以为是显卡问题,加焊之后还是同样情况,取下来重做还是这样,然后换显卡还是花屏,今天把显卡摘了,开机还是花屏,现在就是不知道显存有问题还是集显有问题,而且还是个板载cpu,下一步再怎么办?求各路大佬出出主意或者给些建议啊!

网友A:
应该不是集显问题,我修过一台花屏的,显卡换了也不行最后换显存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集显问题,我修过一台花屏的,显卡换了也不行最后换显存好了

可是我把显卡摘了还是花屏啊,集显是不用显存的吧?

网友B:
我手里也有一台 正在搞 楼主搞好了麻烦分享一下啊   头疼

网友C:
CPU问题比较多  我遇见过。。。。。。。。。。。。

网友D:
CPU问题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问题比较多  我遇见过。。。。。。。。。。。。

是的,证实是cpu挂了,这种板载的换不了,赚不到这个钱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也有一台 正在搞 楼主搞好了麻烦分享一下啊   头疼

就是cpu的问题,而且这种板载的还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问题比较多。。。。。。。。。。。。。

是的啊,真是cpu的问题,折腾了一天,这钱是赚不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就是cpu的问题,而且这种板载的还麻烦

把集显禁用了也花屏啊   你的搞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集显禁用了也花屏啊   你的搞好了吗

没搞好,集显在cpu里啊,你怎么禁用的?

网友:
看BIOS 里面有没有选项可以 屏蔽集显的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