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1换触摸后无背光

楼主(2017-10-28):
一台迷你外屏坏,拿个新的测试了下结果无背光了,看图打屏接口无阻止,看通往一电感,观察电感有锡珠,测量确实坏了,拆掉后短接,测量ok装机亮屏,可能是因为没有拔电池烧了的,以后要注意

网友A:
还好不是大件坏了

网友B:
iPad不拔电,很容易烧灯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不是大件坏了

是的,要是坏大件就没钱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ad不拔电,很容易烧灯光

以前换没发生过,这次吸取教训了…………

网友:
IPAD系列更换外屏一定要扣电池,要不然会后悔的。细心一点还是好的,不要偷懒图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