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楼主(2017-10-28):
联想E40独显机器,拆掉独显还能正常触发吗,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
应该不行把。。具体没有尝试过

网友:
我以前有台联想电脑用了两年时间也是你这种故障,突然就自动关机了,拆开机箱把独立显卡拿掉就能正常开机能正常使用,估计是独立显示坏了,于是把独立显卡拿到另一台电脑上插上试机故障依旧,已经放弃了安装独立显卡!

网友:
不可以的           E40 不能该集显

网友:
这个型号笔记本不能改吧!:bukaixin:

网友:
不行 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