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G41R主板长复位之修亮后卡LOGO!!!

楼主(2017-10-28):
MIG41R主板 故障  开机诊断卡 显示复位灯长亮, 测量主板上电压都正常。然后策亮时钟 PCI-E 上A13 0V A14脚 0.78V时钟不正常。加焊时钟不管用然后换掉。在开机诊断卡显示D0主板喇叭报内存提示 加内存亮机 但是卡在DELL图标 LOGO不往下走 ,在论坛上看贴有写声卡摘掉就会过去。我试着把声卡去掉确实不再挡LOGO了!!!

网友:
谢谢共享多发点维修图纸。。。。。。。。

网友:
这个主板声卡引起的卡logo也是有遇到过

网友:
外设引起的档LOGO,好在不是82801GB的南桥。

网友:
卡LOGO诊断卡好像是显示3C..

网友:
声卡坏,档LOGO,时钟坏,没复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