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正等于负输出什么逻辑??

楼主(2017-10-28):
这个图看着像是比较器
正大于负开漏输出
正小于负输出低
那么正等于负呢??

网友:
这是个电流检测放大器

网友:
参观的人不多啊                                                      。

网友:
那就是保持原来的状态。。。。。。。〉

网友:
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运算放大器,应该是检测电流的。运放的放大系数非常大,正负极相差0.00几伏都会输出差别很大的结果。想让正负一样大非常困难的。不过如真一样大会怎么样,我还没从书上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