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6 IAR2 进水 不开机 无触摸

楼主(2017-10-28):
客户机:IPAD AIR2 掉海水里了,泡了好久,看图片就知道了

惨惨惨!!!!

可以说是在海里洗澡了
机器拆开,6的屏不好拆,是一体屏,但是我有百分百不碎的秘诀,还很快,哈哈!~想知道的,帮我顶下
主板拆出来,先拿洗板水仔细清洗下,清洗完后,严重的部位还挺多,首先这三个座子就太惨了,尤其是显示座。基本有有一半腐蚀掉。在其次就是触摸电路也很严重,先测下电池,竟然还有电,在测下电池主板内联座,短路,这种很好查,找腐蚀严重区域的电容就可以,就是这个电容C3320击穿了。

在测电池座阻值,正常范围内,因为进水,阻值会有些偏差,纯属正常。
接下来加电测试,开机电流正常,无法上传视频,就只能用语言告诉大家了。
上屏之前,要把三个座子处理下,

处理后的效果,还可以,接屏测试,不亮 好吧,不要灰心,看下是否正常工作,连接电脑试下,爱思提示解锁,那就证明,机器工作正常,显示不正常,机器还算命大。接下来重点就显而易见了,插显示,测显示座阻值,一切正常。但不能忽略这个小细节,就是显示总线是电容耦合过去了,测量没有阻值,这里要重点检查下,C4642。。。C4649结果大喜,L4632电感内部断路,应该是底脚腐蚀没了,直接飞线。OK装屏测试,熟悉的画面来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系统进去了,但触摸又不好使,没有反应,满屏测试都无反应,这样是为了测试是无触摸还是触摸不灵。拿测试机测试,屏是好的,没有问题,接着查主板吧!打触摸座,因为两个座,所以都要打,

测试后1脚无阻值,其他正常,发现是触摸供电3V 断路,发现FL4125没了,可定是刷板的时候掉了,看着跟没有件似的,没有点位图肯定看不出来。补上吧,可以测试收钱了。
开机,苹果,进入系统,触摸解锁,还是没有反应!,测量FL4125有3V,进水机还真是头疼,以为只有这一路小问题呢,结果这么多故障,继续吧!
既然触摸阻值正常,应该就要查触摸电路了,这个机器有三个触摸,1黑两白,现在怀疑触摸IC2总线有问题,怕洗板不干净,直接摘下来,结果黑触摸里面还有腐蚀的,白触摸有一个轻微腐蚀,全都清洗,重置。装机测试吧!以为会好了,但还是不给了啊!~
接着查吧!~重点黑触摸,白触摸坏会有些地方不好使,黑触摸坏直接无触摸,经验之谈。
供电(C4018)3.7V (C4019)1.8V 正常,还有一路21.2V,这一路刚开机3.7V,开到一半就会升压到21.2V 黑触摸自控制升压给触摸供电,结果一直都是3.7V,查了升压电感还有二极管都是好的,判断黑触摸坏。
拆坏板吧,置锡装机测试。(C4021) 21.2V出来了,这个黑触摸价格很高啊,120-190之间

装屏,测试触摸正常,其他功能也正常。维修到此完毕。一个不寻常的维修经历。
就是发表下自己的维修思路和过程。有碰到一样的,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楼主细心 思路清晰   我们一般这种请款一般就放弃了

网友:
腐蚀成 这样的               看看   就 不想修了    你真有耐心啊

网友:
这个黑触摸价格很高啊,120-190之间     不知道 你要收他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