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32寸液晶电视指示灯亮红灯按开关无反应

楼主(2017-10-28):
今天修到一台32寸LG液晶电视,具体型号不记得了,指示灯红色的按开关无反应,心想应该是主板驱动板或者开关问题吧,拆机量驱动板各电压都正常,开关也没有问题,按开关就是没有反应,驱动板上面有一个四角的贴片开关,按一下就可以了,应该是一个复位开关吧,好像是LG液晶电视通病,修到2台了,都是这个问题,好了以后还要把这个开关拆掉,要不还会返修,应该是时间久了开关漏电吧,我修第一台的时候开关没有拆掉,用半个月就回来了,拆掉了就没有问题了,切记!

网友:
LG  电视也有这个通病 我修过~

网友:
老款确实有这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