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左右分屏显示求助

楼主(2017-10-28):
换过一个新屏也是一样的,有哪位兄弟碰到过的吗?其他都运行正常,就左右分屏有点看着不舒服

网友:
查一下屏线接口啊   edid什么的 信号 会出现这种问题  还有屏线断线什么的

网友:
一开机就这样么  屏线 信号查查吧

网友:
这个比较像台式显示器里面的一个什么模式。感觉不像硬件故障。建议查看PE下是否正常。如果PE同样问题建议刷个BIOS看看。还没碰见过笔记本这种问题

网友:
一开就这样的吗?一般是屏问题吧

网友:
建议刷个BIOS看看,换屏试一下吧…………。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过了吗?估计是屏线或者主板接口部分有问题

网友:
怎么样了

网友:
屏,屏接口供电,信号,屏线,码片,这些要一个一个排除,这样发上来,别人很难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先接外接看一下,如果外接也分那就是主板的问题,可以先刷一个BIOS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准确的说是那个位置的,一个个的去排除才能找到根本原因

网友:
屏的几率大啊!   这种故障判断方法很多! 替换法

网友:
换了屏还是这样,可以排除屏,另外外接显示器试试会不会,依次排查,屏线,然后就是电路了

网友:
先换根屏线试试先,进PE也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