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SE检测不到电池,冲不了电,都死百分 之一的电量

楼主(2017-10-28):
电插座的那个检测电感阻值都是正常的也没开路,检测的脚不到CPU,到一个U2300的充电管。阻值也没什么问题,没有修过这种故障,请问大哥们有谁给点思路吗

网友:
没人 回答吗

网友:
USB 控制管呢? 能连接电脑不?

网友A:
电池教旁边有一个电容被你碰掉了,很小,短接就好了,我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教旁边有一个电容被你碰掉了,很小,短接就好了,我遇到过

电阻吧,应该是说的电阻一个个查咯,有思路就好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吧,应该是说的电阻一个个查咯,有思路就好办

就在电池旁边,你用镊子轻轻碰下就掉了,我上次一个来修的被我发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池教旁边有一个电容被你碰掉了,很小,短接就好了,我遇到过

修好了,你说的那个电阻我在字里就已经说不是这个了,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你说的那个电阻我在字里就已经说不是这个了,谢谢回复

哦,那可能我和你遇到的不一样,我也是巧了遇到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