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新款惠普一体机拆卸,可能是第一篇拆机帖。hp proone 400 g2拆机

楼主(2017-10-28):
新款惠普一体机拆卸,可能是第一篇拆机帖。hp proone 400 g2拆机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百度也找过拆机帖,但是都没有,因为机器很新
各大搜索网站都没有

机器型号

后面这个把手拆了我一个板小时

看到黑色那个没有,我用蛮力拉也不行,往上拉不行,往下压也不行
后来轻轻往里面一推,我靠,自己弹出来了
这个螺丝很特殊,螺丝刀找我了好久

保修标签下面还有个螺丝

打开后盖之后

屏幕这个有个线,按住两边拿出来,不要用力拉

把边上的全部取下来,黑色螺丝取完,其他就是卡扣了

这个黑色这一块螺丝很隐蔽,要仔细看

边框全部取出来了

喇叭右边的去掉,不然A框拿不下来

A框取下来了,很多卡扣

这个屏线很短,小心点不要断了

屏幕取出来了

屏幕型号

拆机研究不易,大家看了请加加分,谢谢,还是小白一个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师傅指正,谢谢

网友:
这个换屏幕的,现在订了货就等屏幕到换上去

网友A:
一体机拆得少,但是感觉只要把支撑架取下,然后把后盖拆开,其他的就是都简单了。
就是支撑架和后盖有时候真不知道如何下手。主要还是拆得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体机拆得少,但是感觉只要把支撑架取下,然后把后盖拆开,其他的就是都简单了。
就是支撑架和后盖有时候 ...

对的,就是后面那个支架,没有螺丝所以自己搞了好久,搞了一个多钟,把那个拆掉其他很快就拆出来了

网友:
这款没拆过,感觉差不多吧,拆多了,感觉大同小异

网友B:
个别型号的一体机或者显示器,真的太难拆了---要是客户在现场看着,越是着急越拆不开--真有点无地自容的感觉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别型号的一体机或者显示器,真的太难拆了---要是客户在现场看着,越是着急越拆不开--真有点无地自容的感 ...

对呀,我一看新机器我都是叫客户留下来,没那么快

网友:
这个可以有   挺新的机器    这以后肯定用得到呀

网友C:
你这个是半高的吗?看见没有我60g的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半高的吗?看见没有我60g的大

硬盘?我拆卸的这款是笔记本小硬盘来的

网友:
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

网友:
HP一体机修过很多了 还有你说的这个螺丝 很普通的好不  一字的就可以  还有就是内六角也行随便一盒批头都有代的  而且这个螺丝是可以跟普通的机箱内的螺丝通用的

网友D:
HP的笔记本或者一体机用的螺丝一般都是内六角或者梅花的,好点的螺丝刀套装里面都有,拆机的时候注意厂家的保修标签。再一个就是HP 的机子拆机很多都是左右上下推才能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HP的笔记本或者一体机用的螺丝一般都是内六角或者梅花的,好点的螺丝刀套装里面都有,拆机的时候注意厂家的 ...

一看就是拆机老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