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H43E10电源块什么型号 这个6脚块上写着 PF1 37R 49

楼主(2017-10-28):
海尔H43E10电源块什么型号 标号UB101  这个6脚块上写着 PF1  37R  49  有谁知到它的全型号边上还烧坏其它东西了

网友A:
要想知道用万用表测电压就知道了,那么简单的问题还问,维修全靠自己,我们只不过给你指点下,不能完全帮助你

网友B:
可以去某宝看看有没有卖的,想办法问一下卖电源板的吧

网友:
这个电源高压驱动板一体的 换成本 高呀。。。         单独一个电源板早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去某宝看看有没有卖的,想办法问一下卖电源板的吧

这个电源高压驱动板一体的 换成本 高呀。。。         单独一个电源板早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想知道用万用表测电压就知道了,那么简单的问题还问,维修全靠自己,我们只不过给你指点下,不能完全帮助 ...

电源块穿了 开关管也 坏了,  这6脚小块边上的小电阻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高压驱动板一体的 换成本 高呀。。。         单独一个电源板早换了。。

想换这个芯片的话,型号不一定能找到,可以问问卖电源板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还是先把图纸找到再维修吧!不能靠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