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61U 主板不过内存秒修

楼主(2017-10-28):
下午吃了午饭坐着无聊玩王者,刚好胜利来一个美女提个主机说是开不了机,接过机器插上电源能开机,就是不显示,给美女说是主板问题,给她报价说80,美女没考虑都说修,问了下什么时候能修好,大概2个小时吧,美女说那修好给我打电话,相互交换了电话,哈哈。 果断拆机检测,插上诊断卡显示C1,检测内存电压1.5V正常,PD3.3正常,118/238电压3.3V正常,无意间用表笔碰到一个无极电容, 哈哈亮机了,后来测试哪个电容有点虚焊,用洛铁焊之后顺利亮机,捡钱的节奏啊。

网友A:
贴片滤波虚焊   会不过内存?    是内存没插好吧

网友:
技术好就是不一样

网友:
后面一句是亮点啊,要是老爷们看来没有“哈哈”啦,

网友B:
贴片电容虚焊不会影响开机,如果漏电会影响,但是要看那里的电容,楼主的故障应该是内存金手指接触不良,重新插拔就好的,,,

网友:
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那电容不短路不会影响开机

网友C:
贴片电容虚焊 ,也不会当内存 。我靠你那是内存接触不利造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贴片电容虚焊不会影响开机,如果漏电会影响,但是要看那里的电容,楼主的故障应该是内存金手指接触不良,重 ...

内存换过,金手指查过都是一样的问题,我就加焊哪个电容就OK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贴片电容虚焊 ,也不会当内存 。我靠你那是内存接触不利造成的

还真不是内存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片滤波虚焊   会不过内存?    是内存没插好吧

还真不是接触不良,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加焊后正常了

网友:
跟电容没什么关系吧, 不过内存大部分都是内存没插好,或者内存坏掉 ,怎么跟个电容有关系

网友:
应该查一下图纸那个电容是不是能关系到过不过内存的,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内存换过,金手指查过都是一样的问题,我就加焊哪个电容就OK 了

你这个电路图是 这样的 那是 COM 电路

网友:
碰到新的测一下电压,直接刷bios看看

网友:
贴片电容虚焊会导致没过内存,还真是没见过,下次注意看一下!加分鼓励

网友:
这个电容还会引起卡内存,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大神,太牛了,怎么小豆看的到,

网友E:
南桥北桥显卡虚焊EC虚焊但是这电容虚焊真的没见过。但是谢谢楼主让我们见识到了。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路图是 这样的 那是 COM 电路

对,看样子是CMOS电路。

网友:
对,看样子是CMOS电路。
对,看样子是CMOS电路。

网友:
这个是RTC上的延时电容吗?不然一般滤波的不会导致不开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路图是 这样的 那是 COM 电路

哪个是CMOS管,我焊的是旁边的无极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南桥北桥显卡虚焊EC虚焊但是这电容虚焊真的没见过。但是谢谢楼主让我们见识到了。加分鼓励。

谢谢你的分,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