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维修心得

楼主(2017-10-28):
现在液晶显示器和液晶电视电源部分用六角贴片电源IC的多,往往不知道电源IC的型号,按照贴片上面的丝印也查不到型号,使维修陷入困境,其实网上早就有电源模块卖了,并且才几块钱很便宜,维修的朋友也许说很多装上去都不行,输出电压不稳定一摆一摆的,其实只要光电耦合没有坏和次极没有短路的情况下稍加改动都可以修好的,就是改动初极电源的复返回电路,复返回电路就是初极开关变压器一个绕组经过一个电阻经过一个整流二极管经过一个电容给电源驱动IC供电,改动这个电阻就可以了,一般的用10欧姆到47欧姆的电阻就可以了,试过N次了都可以,还有电源模块一定要用螺丝固定在散热片上面好散热

网友:
显示器可以,电视机有可能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