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E1-471g 不触发

楼主(2017-10-28):
通电待机3V5V正常,按开关电流0.040,之后又掉到待机。I/O条件都满足,就是桥没有发出S3 s4,不是到这和BIOS 有关系吗?
不触发

网友:
可以刷一个上去试下,看上去好像是缺少电压

网友:
查查桥的工作条件了,。。。。。。

网友:
找下图纸,看一下时序,BIOS坏也可以引起不开机

网友:
广达的硬伤, 15V 的1M 电阻 或者MOS管 报废。。 二级电压死火。。

网友:
先软后硬,先刷EC的BIOS或查条件,不行再换EC吧

网友:
得先三板斧干一顿才知道是不是BIOS

网友:
先刷个BIOS 不行在换个南桥 或者查下南桥条件

网友:
E1-471很好修的呀 S5_ON出来了没有 给转换的信号